14脚只有2.5V是什么地方坏了?

楼主(2009-03-07):
14脚只有2.5V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怎么总是写错认证码.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你的14脚是电源插座的14脚还是电路的14脚.

网友:
是电源插座的14角.

网友:
我说的是电源和主板没关系.

网友:
光测电源有电没有嘛,再看看主板是否有短路嘛,不过短路的话,有可能电源已开始工作了哦,估计电源坏了

网友:
哦。我知道电源坏了。问题是怎么修好这个电源。

网友:
呵呵`这个问问的有点那个了....怎么修得看你自己的啦``这样问别人谁知道呢`又不是看着你那个电源```建议还是在新手区潜潜水先吧``这里是讨论区,不是像你这样问我这个电源要怎么修```

网友:
14脚就是绿5VSB,不正常就是辅助电源故障,查一下辅助电源开关管和光耦。还有绿5伏输出的电容是否坏掉。

网友:
谢谢大家对我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