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博得维亚845GL主板的问题2

楼主(2009-03-07):
接到客户主板博得维亚845GL板子,上测试卡,00。然后测量,CPU,内存,南北桥,供电都成长,CPU没坏。最后发现第二跟PCI左边一个三极管cm1117adJ烫手,现在还没找到配件,请问,这个管坏了能引起我说的故障么?要是换了还不行呢?  大侠救命啊!!!!!

我换了1117后,PCI槽还继续烫手,还是00.南桥供电正常,内存也正常,门电路也OK。请问高手这到底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开机发烫!!!
你可以测第二脚的对地阻值 ,如果对地短路南桥就挂了

网友:
你可以找一个换一下如果不行再说吧

网友:
我换了好几个了都发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没一个对地短路的 。。。。。。。。。。

网友:
打一下南桥的阻值啊

前几天我也碰到一块华硕的板子,象你所说的那样,换过1117还是发烫,打下阻值就知道不正常了,肯定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