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07T VGA线连接问题

楼主(2009-03-07):
107T 显示器VGA头断了。 现在看到线有红,绿,蓝三色线和外层屏弊,这个没问题了。还有5根线,分别是黑,黄,橙,白,绿。再有就是最外层屏弊网。上网查了,一般接法都是3+4和3+6。这出了个3+5,都接了我两天了。怎么接都黑屏。高手请帮忙!
黑屏
显示器

网友:
不会看,哪位能帮帮忙

网友:
用万用表一根根的测不就OK了 撒

网友:
虽然头断了,但你可以把断了的头用表量一下,对应接上就行了哟

网友(2009-05-09):
哪位有接口定义发一下,我也是这个问题,并且连着两台,一台是飞利浦,一台是三星。
就不重复发帖了。

网友:
找到断头量一下不就知道了。不然很难接的

网友:
红,绿,蓝三色线和外层屏弊这是四根线,再把13(白色)和14(黄色)就上就可以了

网友:
孤日
被剪断了听说,不一定扔到哪去了
这些天怎么流行剪VGA线了,又发现了两个。
正在开着的是不是剪断了就烧什么 啊

网友:
LZ是新手吧!!这个很简单的啊 做显示器维修的这个是最基本的。
红绿蓝这三条一眼就看出来了,行场 你用外用表一针搭在黄线上 另一针搭在 板子的接口出 板子上标的都有 H是行 V是场 其实看到板子的的标识 就知道哪两条是行场了,任何VGA接口的显示器 只用5条线就可以了 分别是:红、绿、蓝、行、场,这5条线你只要接上 板子没故障的话肯定会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