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主板不自检

楼主(2009-03-07):
华擎p4v88+主板不自检 上cpu主供电为0.5 但对电源管理芯片加热在上 cpu就自检了 。电源管理芯片换过了但还是不行      请问是哪里问题那

网友:
1:先不上电测试主板上的5V 12V 3.3V .
2:用负载测试一下。再测CPU供电电路还有NB/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