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ST盘此种情况下02不过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3-07):
有好几个盘都是一运行到显示第一个Zone  1 [00000BF1.0,F6D4,FCD4,C0]或更前面一点点时就自动复位了(详见后面的LOG和注解),
这些盘中,在LDR引导时有的盘不能写入,有的盘写入很正常,有的8级下C20能自举,有的不行,得手工输入SN,有些共同特点是比较
容易出现AM Reacquired或Wrt Err,中止2后做T4或T5时,当做完要写入LOG时便会死机,所以我有点怀疑是写磁头或前置放大器不良,
虽然有的盘在前面加LDR时写入正常。

T>Begin Test 02
ASCII logging on

                      Not Power Cycling

Buzz  - Head Mask 000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Drive type predetermined to be 20(出现这行是因为我前面用k砍了1头,也就是物理的0头)

                      Not Power Cycling
Zone 00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1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2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3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4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5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6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7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8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9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A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B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C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D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E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F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Head Mask 000F -
Read Bias - Head      0   1   2   3

HiTemp Bias Head      0   1   2   3

Buzz  - Head Mask 000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Calibrating Physical Track 0 on heads 0 thru 0

Radial Offset Table:

Head 0    Offset = 0
Head 1    Offset = 0
Head 2    Offset = 0
Head 3    Offset = 0

SkpCylList deleted
Sys= 0F68E-0F70D   0280 SPTK on sys trks
<empty>
drive must be reformatted
Skipping MDW oversample s/n cylinders.
Zone 00:  00018 - 00BE8  1100 (044C) 683.439
Zone 01:  00BE9 - 027FE  1056 (0420) 666.63
Zone 02:  027FF - 04707  1026 (0402) 646.275
Zone 03:  04708 - 06CA3   990 (03DE) 622.431
Zone 04:  06CA4 - 08B66   953 (03B9) 602.353
Zone 05:  08B67 - 0A479   916 (0394) 580.392
Zone 06:  0A47A - 0C405   880 (0370) 545.882
Zone 07:  0C406 - 0D99A   836 (0344) 527.59
Zone 08:  0D99B - 0ECD9   806 (0326) 506.144
Zone 09:  0ECDA - 10337   770 (0302) 480.724
Zone 0A:  10338 - 11397   733 (02DD) 461.672
Zone 0B:  11398 - 12854   691 (02B3) 437.423
Zone 0C:  12855 - 13F38   660 (0294) 410.353
Zone 0D:  13F39 - 14AE7   623 (026F) 396.401
Zone 0E:  14AE8 - 155D6   605 (025D) 383.316
Zone 0F:  155D7 - 16358   572 (023C) 363.922
Sys= 0F68E-0F70D   0280 SPTK on sys trks
Total LBAs = 04A96402
EP=1, TA=1, HiGain=1, OTRd=1, Early Rd=0, Splash=1, Reload=1, NPML=1, MRBias=1
Bst/Zap=1, SrvoThrsh=1, RunOut=1, MaxECC=1, ECC 2=1, ECC 1=1, ECC 0=1
Data=FF, Write=80, ID=FF
No entries in Log
All Hds 0-0, All Cyls 00018-16358, Rnd data

Performing AFC Zone Cal
ACFC Calibration:
            CRRO Orders Prior to Cal: (PES*2)^2
  Cyl.Hd    2    3    4    5    6    7    8   12   24
00018.00 0001 0010 0001 0000 0001 0004 0000 0000 0000
02000.00 0005 0010 0001 0000 0004 0000 0001 0002 0001
04000.00 0002 0011 0001 0001 0001 0000 0002 0000 0001
06000.00 0005 0004 0001 0001 0000 0000 0005 0001 0000
08000.00 0002 001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2 0001
0a000.00 0008 0019 0001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1
0e000.00 0002 001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1 0001
10000.00 000d 0019 0000 0002 0001 0000 0000 0000 0001
12000.00 0008 0024 0001 0002 0002 0001 0000 0002 0001
14000.00 000d 0031 0002 0001 0001 0005 0001 0001 0001
16000.00 0012 0041 0005 0005 000d 0005 0001 0001 0001
RTE Amplitude = 0000 servo clocks. Sector = 004Fh. Trk/2 = B2B3h.
RTE Amplitude = 0000 servo clocks. Sector = 0043h. Trk/2 = 8EF8h.
RTE Amplitude = 0000 servo clocks. Sector = 004Bh. Trk/2 = 6B3Dh.
RTE Amplitude = 0000 servo clocks. Sector = 004Fh. Trk/2 = 4782h.
RTE Amplitude = 0000 servo clocks. Sector = 0062h. Trk/2 = 23C7h.
RTE Amplitude = 0000 servo clocks. Sector = 00DAh. Trk/2 = 000Ch.
EP=0, TA=0, HiGain=0, OTRd=0, Early Rd=0, Splash=0, Reload=0, NPML=0, MRBias=0
Bst/Zap=0, SrvoThrsh=0, RunOut=0, MaxECC=0, ECC 2=1, ECC 1=1, ECC 0=1
Data=02, Write=40, ID=1E
Channel Srvo Table
  Head   Addr   VGA  SATT  Tap5  Tap6  Tap3  Tap7  Tap2  Tap8  Tap9  RATT   XDC
    00   F7F2    2D    02    5C    C4    9E    A0    50    98    60    41    5A
Adapt Servo Zone 08
Adapt Servo 0000e33a.00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3a.00 00039b69 BER 00000ce5
Adjust ATTR 01 VGAS 2e VGAR 9e FREQR 7e  Read 0043 SRVTEST 41  Read 0043
fail lower limit

MRASYM     80 00037eeb BER 00000820
MRASYM     c1 00037667 BER 0000067e update c1 hold
Zone  8 [0000D9A3.0,FC64,0264,C0]
    Left Bath = FED0, Right Bath = FF83 : Pick (FF29) ( Min/Max AGC 8FFF )
Zone  9 [0000ECE2.0,FD05,0305,C0]
    Left Bath = FF63, Right Bath = 0018 : Pick (FFBD) ( Min/Max AGC 8BFF )
Test 0000e33a.00 0000ea68 BER 00000fff
Zone  0 [00000020.0,F689,FC89,C0]
    Left Bath = F979, Right Bath = FA21 : Pick (F9CD) ( Min/Max AGC 88FF )
Zone  1 [00000BF1.0,F6D4,FCD4,C0]
    Left Bath = F9BA, Right Bath = FA6C : Pick (FA13) ( Min/Max AGC 86FF )
Test 00000bc8.00 Interface task reset(运行到这里就自动复位了,有些盘是到前面的ZONE0或8时就复位了)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M.14  01-16-03 11:51
Head Mask 000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Error Reading Boot Adaptives

F>

一个能正常做完的盘后面是这么显示的(这个盘也有点小问题啊,呵呵):
Zone  1 [00000BF1.0,F6D4,FCD4,C0]
    Left Bath = F99D, Right Bath = FA18 : Pick (F9DA) ( Min/Max AGC 9FFF )
Test 00000bc8.00 0002122d BER 00000fff
Test 00000bc8.00 00023ce7 BER 00000fff
Test 0000e33a.00 00012ed2 BER 00000fff
Adjust ATTR 01 VGAS 59 VGAR a2 FREQR 81 SRVTEST 41
fail lower limit

MRASYM     80 0001627d BER 00000fff
MRASYM     48 000137c9 BER 00000fff update 48 hold
Default Tap Weight 00000000 Settle Tap Weight 00000154
XDCTAP     41 00022a04 BER 00000000 adapt
XDCTAP     85 0001fefc BER 00000000 hold

……

再来个没问题的盘:
Zone  1 [00000BF1.0,F6D4,FCD4,C0]
    Left Bath = F9BA, Right Bath = FA70 : Pick (FA15) ( Min/Max AGC 86FF )
Test 00000bc8.00 0000be63 BER 00000fff
Test 00000bc8.00 0000cf93 BER 00000fff
Test 0000e33a.00 00008c6b BER 00000fff
Adjust ATTR 01 VGAS 32 VGAR 61 FREQR 80 within _ATT

MRASYM     80 0000abad BER 00000fff
MRASYM     45 00009176 BER 00000fff update 45 hold
Default Tap Weight 00000000 Settle Tap Weight 00000154
XDCTAP     3e 00017441 BER 00000000 adapt
XDCTAP     36 00016c82 BER 00000000 hold

……

网友:
你做电路板清洁没?电源有问题没?

网友:
PCB应该是好的,因为现在用的一块板在别的盘上能一直正常跑到3A,那盘坏扇区3A记录到2/3时已到两万多个,所以没再做下去就停了。电源更不用说了,一直是用这台电脑在修盘的,同时跑的好几个盘都OkEnd 50了。

以上问题和砍0头无关,只不过我刚好用了个砍0头的LOG而已,几个单头盘也是这样的,这些盘用M14和M21的板及多个相应的3.54、8.01、8.54等版本试过,都一样。

另外,我刚开了个写入全失败的单头盘看了一下,磁头两对差分线中有一对不通(电阻有4.3K,大概是前置放大器芯片的内阻,加焊后无效,另一对为60欧应该是正常的吧),可能就是写磁头的线断了。

网友:
还真是电源问题,那几个盘换独立电源供电(进F级时手工控制电源通断)就全部正常了,可能是那几个盘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而其它一些盘对电源要求不高,所以用3K的电源也能正常做完,我今天量了一下,3K控制后输出的+5V只有4.5V,+12V只有11.7V,那个+5V显然误差太大了,可能是MOS管压降太大,要换一个了(我以前也量过开关电源出来的+5V是对的,所以一直以为电源没问题)。

连下了大半个月的大雨,我以前用的英国产ASTEC电源(是我十年前从一个80186的老古董服务器上拆下来的)没输出了,昨天天气转阴,我又去买了个旧的P3的银河黄金版温控电源,结果回家时发现那个ASTEC电源又好了,应该就是因为太潮,高压部分有点漏电,它自己保护了。今天给两个电源加电容并改了一些线,如加了一些硬盘电源线、加自校灯和ATX电源的手动电源开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