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 d865perl

楼主(2009-03-07):
此版在12v旁边有2个线圈短路,怎么弄? 线圈换了,故障还是依旧。 客户要得急 帮帮忙
英特尔

网友:
没有找到问题。线圈应该是电感。你好生找下短路的元件啊。

网友:
下掉电感在找

网友:
旁边的那些供电管我都换过试了,不行。呵呵 会不会是北桥的事?

网友:
你量一下,北桥上的电容,看短路了没有

网友:
线圈本来就是短路的,你换它干什么?

网友:
故障没有说清楚,高人们怎么帮你(偶还不是)

网友(2009-11-16):
adp3168 adp3418k 换掉

网友:
电感被来就是通的,两北桥供电管是否对地短路了

网友:
线圈就是短路的

网友:
楼主都没说清楚

网友:
apm 3168 adp3418k看看 哪个短路 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