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usb口接反会烧U盘哪里?

楼主(2009-03-07):
今天,给一台机子装完系统,接上U盘准备烤软件,U盘一闪,完蛋了,查该机前置usb口接反了(客户没用过前置口)。

U盘采用cbm2090方案,请问这种情况一般烧哪儿?主控还是闪存?该方案有没有什么保护电路?

网友:
烧了主控还烧不到闪存

网友:
我是专业提取U盘数据的,呵

网友:
前置接反了,主要烧的就是主控IC

网友:
接反肯定是烧主控IC了 就是本来是数据线接到+5V电源上面 肯定是烧主控

网友:
呵呵,线接反了,就相当与短路,换主控和三级管吧。

网友:
谢谢赐教!我的一样,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里禁止做广告,不准接生意哈,

网友:
主控IC和闪存一起烧.它们都是并联的

网友:
不但可能烧U盘,而且还有可能烧南桥 今天有个主板就是这样坏的 因为是845板 换桥不合算,所以换个二手板

网友(2009-04-22):
电压接反烧主板、盘。D+D-接反应该不认吧。

网友(2009-12-15):
我的u盘今天也烧了 维修需要多少钱 什么工具 想自己动手 有高手帮忙给点实战资料吗
makown1@163.com
xiexie

网友:
不是吧,老兄,用客户的机器打死我也不会用前置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