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09-03-07):
08年11月装的,5000+原封  金士顿2G  希捷250G 致铭G81 飞利浦DVD   多彩电源  。

客户反应不定时的掉电,有时开机几分钟就关机。

风扇都是新的,温度也非常正常。在我这儿测试一晚上也没有问题,给系统还原了一下,让拿走了。

刚打电话说还是几分钟就关机。

如果是硬件有问题的话,除了主板、电源  还有哪个会引起这种故障。 正在玩的时候突然关机,像停电一样。

网友:
原装散热器,那温度是相当的凉。

网友:
应该看看用户家的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还有就可能是他的电脑环境有关吧`或者他那边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
先换个大点功率的电源在客户家里测试两小时再说吧

网友:
220v电压不稳的问题,换个好电源,或者加个稳压器。。。

网友:
弄个稳压器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精英6100主板 CPU4400+  内存1G 金禾田机箱带电源问题和你一样,给客户换了个新电源在我这拷机一天一点问题都没有,一拿回去就说自动熄火。我就怀疑是他电压问题。搞了两次那人没来找我...

网友:
可能是客戶家電源插座有問題,機率在80%

网友:
可能是客户那边的电压不稳。弄个稳压器试试,乡下的机子的话都要叫他们买个稳压器。

网友:
应该是电源或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听说 他找电工把他家的线路整理了一遍,现在也没有再找过我了。
不懂的人,刚开始就给他说村里电好不好,他自己说电没有一点问题,如何如何,非要跑几次腿才想起搞电的问题。

网友(2009-04-15):
这个帖子里我删了大概10几个回帖
大家回帖的热情很高
但希望大家回帖时仔细看下题目
很多人的回答都是文不对题,想当然尔。
尤其是有几个人,不知是出于赚分的考虑还是怎的,楼主已经说明是跟用电环境有关了
还在说是电源、散热或其它原因
这样做既是浪费别人的时间也是浪费自己的生命。
论坛已经开放很多下载的限制了,大家到这里来是为了学习、为了提高自己的技术的
如果你自己的见解已经有人说了,如果没有更详细的补充,不建议就一样的答案重复回复
论坛的发展靠大家的支持
但大量无效的水帖会影响。。。。。。。。
下载到硬盘多少资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学到的,领会的,能够融会贯通的到底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