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短路问题求助

楼主(2009-03-07):
求助大家,我有一个金河田300W电源,现在测量发现5V(红)、3.3V(橙)对地(黑)短路。但5V与3.3V不短路。请教高手。还有一个现象,这个电源有时可以正常启动,有时却不能启动。插到主板上后主板上的电源灯都是亮着的。

网友:
查查5V、3.3V电容和整流管s20c40

网友:
现在测量发现5V(红)、3.3V(橙)对地(黑)短路,是因为它们对地接有10欧以下电阻,正常的,有时不能启动可能次级有电容鼓包

网友:
这种现像有可能是电容鼓包,看一下,如短路是不可能出现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的,

网友:
刚才又仔细看了一下。有一个16V1000UF的电容有一点鼓。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现在手里没件。换好了看看再来告诉大家结果。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
三楼说的有道理,电源有时可以启动,是在接了主板还是没有接主板.要分清楚是电源功率不足还是输出有严重漏电,不同的故障不同的修法.

网友:
是在接了主板后,有时可以启动有时却不能启动。电源的功率应该没问题。300W的电源带的是P42.4CPU,一块400显卡,40硬盘,DVD光驱。

网友:
注意图中红圈的电容。建议换大容量点。

网友:
那说明你测量的不对,既然5V与3。3V与地都短路了,那5V与3。3V之间怎么会不通呢
不然就是你判断的有误!!

网友:
你用什么表量的?数字的还是指针的?

网友:
查下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有时能起来,肖特基二极管就不应该短路。看输出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