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兄弟们帮我看看它是不是烧了

楼主(2009-03-07):
如题 一个假金士顿512M DDR400的内存条 外观变这样了
不过目前用它加上一个一样的没毛病的内存条 还能点亮 双通道 现在发帖使用的就是这个内存条

我不是搞维修的 不太懂 请教高手 这样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烧了?还能用吗?
如果这样不能用了 是不是找到一个一样的芯片焊上就可以了?找不到同样芯片的话 是否可以取下一面的芯片 变成256的?

网友:
这个芯片是打磨的芯片,如果可以正常使用就不用管它了

网友:
HOHO~果然是假的啊~呵呵~~

网友:
你是怎么看出它是打磨的呢?

网友:
是的,应该是打磨过的。

网友:
肯定是打磨啦  D字感模糊

网友:
昨天到今天用着一直没问题
用RST测了五六次 也没发现问题 请问这样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如果感觉没什么问题,当然能使用了,不过记得一旦有风吹草动,首先怀疑它就是了。

另外,假的金士顿内存真是五花八门,像楼主贴得这种属于不太好的,是打磨的。我见过另外一种,只是颗粒选得是现代的,字迹很清楚,做工还算不错,应该是现代的兼容条冒充金士顿,这种内存没有什么危害,兼容性还不错,尤其是ddr400单面的,可以考虑哦~!(ps:我可不是卖假金士顿内存的~)

网友:
那个芯片破成这样子,极度怀疑是烧掉了

网友:
这样还能用,也真是挺有“骨气”的内存。

网友:
有个洞洞的那里,只是一层塑料片,(打磨条嘛),真正的芯片还好好的 。

网友:
比我的强多了,我的金手指都掉了,很不好焊的,你的芯片烧了吹掉换一个就OK了,估计就是那个芯片的多一点。

网友:
那上面好像是贴了一张纸似的,其实内部的IC还是好的  不然那内存不会好用的

网友:
这个条子真的是太假了,贴的皮都起来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 此条内存已经送人了 用到报废为止

网友:
谢谢啊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呵呵   这内存 太牛了    这样还可以用  出现那样的应该不是被打磨过的   应该是高温所致的

网友:
这样还能用,不错麻。。。。

网友(2009-07-28):
假的相当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