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9 电阻烧糊

楼主(2009-03-07):
R29 电阻烧糊
有一电源,R29烧糊,换了一个,插电又烧糊了,请问,应该从哪查看,根本问题原因在哪,旁边的元件都没损坏迹象 !
IC E012A KA7500B 12阵脚接 R29 接C13 接地 !
原因

网友:
不解中! 不同电源的R29应该不是一个作用,有些可能还没有。先把问题交代、清楚吧!不要以为别人正在看你的电源。

网友:
最好能说一下你的是什么电源,是用什么集成方案,如果没有电路图可以上传一下相近的图标上记号才好说明.

网友:
建议楼主把R29上端和下端的电路图简单画一下,会很容易找到问题所在的.

网友:
你问问题也要有主题呀,你是说那种电源,你这个电阻是用做什么的电阻??

网友:
干什么用的电阻??

网友:
不好意思,初学维修,帖子很水,让大家费心了,我还是自己多动手实践吧,谢谢大家帮助!!!!
张先生说得对,大家说得都对!

网友:
是动力之星ATX PSR-380 IC 写着 E012A KA7500B

网友:
这个电阻是不是22欧的,若是,那与它相连的7500B也得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