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ZR192V刷程序怪病

楼主(2009-03-07):
我刷了程序但是还是不行,屏幕一开机就很亮,然后慢慢的正常,不过在正常之前还有一些白白斑。之后就正常了,然后你动一下鼠标右很多重影重影会慢慢的消失之后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还有显示有点虚

网友:
怎么光有人看,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这好像是屏坏了的现象,但你可以用通用板试一下,

网友:
没人回答的原因很简单,
1.你没说刷程序之前,机器的故障是怎么样的?大家没法确定是程序不对还是其他原因。
2.程序的来源,可信性有多少,这点没法确定的话,大家无法肯定是否程序的问题。
3.所以建议你,把整个维修过程说详细一点,大家才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