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纯不显示+修好后屏上方有黑线条

楼主(2009-03-07):
客户送来一AOC 7klr1显示器不显示
试了N久,后来调加速极电压(高压包上面有3个靠板的那个就是)
能看到屏上有一点点显示了。可是太模糊了。根本看不清
换过显像管。一样的模糊
以为是高夺包的问题,取下来想找看有没有同型号的换,
型号是:97A761-1-A 在另外一个坏显示器上找了个高压包可是型号不对,
又把原来的包装上,在装的时候发现红线和白线上面发黑!
呵,线都氧化了,一定是座子有问题,
后来发现是管座氧化了。换了管座就OK了。
可是换了后发现屏上方有一些黑线-图02,(或者是图01)
我是调图03的那个旋钮 图像变化是从图02到图01,后面就调不动了
后来在群里问大家屏上有水波纹(黑线)说是场电路部分的问题
我用示波器测场偏转电路的TDA9302H的第5脚波形为图04
觉得不对头。多了一组波形,
然后查第2脚的供电电路,有一个470UF/16V的电容,取下来测只有200多UF了,找来一个1000UF/16V的换上,
开机正常了。再测TDA9302的第5脚的波形,发现中间那条直线没有。原来是场供电的问题!
                                                     09.3.6

附上一些相关资料和电压数   附件中的7KIR1应改为7KLR1

网友:
再传个此显示器的数据
24C04-56A1125-117-A(7KLR1)AOC17纯 CPU图纸在1楼附件中

24C04-56A1125-117-A(7KLR1)AOC17纯.rar

541 Bytes, 下载次数: 1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