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PCI-E显卡 74HCT08D

楼主(2009-03-07):
这个放大器芯片有什么型号可以代替的吗
芯片
显卡

网友:
问题是DVI接口有输出信号!但VGA接口没有信号输出!换一个74HCT86D型号的芯片_VGA接口有信号输出但信号频率不同显示器屏上很闪跟本看不清楚

网友:
二者肯定不能代换嘛!只能用08的芯片代换

网友:
紫缘
这个不是放大器!是AC/AC四组双输入与门电路,相当于具有一个输出通道和两个输入通道的控制开关

网友:
哦!知道多谢

网友:
拆掉它,把它的输入输出直接连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