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55 ver:1 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03-07):
V星代工联想主板MS-6555
主板又8个1000UF10V电容鼓包 之前开机风扇转但是不开机
换完电容后开机风扇转了一会关机了 后来怎么开也开不开了 !
检测了HIP6602ACB  电源管理模块 (供电和地)之间是10欧姆 接近短路
主板12v 和地之间也是10欧姆
请各位师傅帮我推断一下是那的问题????? 本人是新手 谢谢各位了

网友:
cpu供電需要量測一下
周遭的mosfet量測一下是否損壞,因該在散熱片下面吧
先確認一下好壞再說

网友:
看CPU供电部分有没有短路,还有你电容换时有没有把正负极搞反了???

网友:
电容肯定没反   cpu供电 管是那个

网友:
空板(不上CPU)测量电感对地电阻,如果短路
再分别检查电源管理芯片,场管是否短路
如果以上原件都是好的话,那NB坏的可能大

网友:
场管  是MOS管吗?
cpu供电管是那个?

网友:
你的主板是两相供电的,就是小的散热器下面,因该有4只或是6只场效应管

网友:
再不行,你把CPU旁的那几个管都拆下来测一下,看哪个坏了

网友:
还测个毛!12V都短路了你还不知道应该怎么修吗?

网友:
楼上的大哥啊 小弟我是 修家电的出身爱好电脑而已 就那电脑主板玩玩主板这东西不知道它的工作原理 现在就是学习中不要打击我的积极性好吧
12V都短路了  我感觉是南桥坏了因为电源里也有6滤波个电容鼓了也更换了 可能是电源电压不稳把南桥烧坏了吧

网友:
12V短路跟SB直接关联不上吧```你换电容后就短路,就得先检查你所做的有没有出错啊``然后再检查别的元件有无短路....不要出了新问题就把检查范围先扩大了``

网友:
我是一个新手菜鸟   觉得应该是12V短路吧  测量一下CPU供电管是否坏掉   供电管在散热片下面·

网友:
测试北桥上的电容,如果阻值有20以下就是桥坏了,要不是就修CPU供电

网友:
求助
G035AL      换成 3055 (一对)
SUB85N03 换成 60N03   (一对)
各坏了一各所以都换了 现在是能开机不跑马 HIP6607电源管理模块也换新的了 后即 HIP6302也会坏吗
希望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还未解决

网友:
北桥又没短路
12V又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