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09-03-07):
长城1772,开机黑屏,指示灯不亮,仔细听里面有很轻的嗒嗒声,初步判断行管或包包坏
拆机在线测量行管CE结短路,拆下行管检查是好的,直接换包
换包后灯亮,可以听到高压建立的声音,但还是一样的黑屏
检查行供电103V(未接主机),说明已经升压了,拆视放屏蔽罩,G2只有27V,低太多了
断电在线测量G2电路,两高频整流管正向导通电压0.4V,两限流电阻90K基本正常,怀疑G2滤波电容漏电。断开G2极连线,电压还是没变高,难道包是坏的?
再开机,测量限流电阻前端,电压竟是-30V,明白了,一定是电压带有交流成分
关机在线测量两整流管的反向导通电压分别为0.4V、0.7V,换下这两个BYV26E,G2有了480V,图像ok

网友:
这个显示器包坏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