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45PE VDDQ电压高(急求)

楼主(2009-03-07):
VDDQ电压1.81V,内存2.8V,现在故障机器不稳定,经常死机,SB温度偏高,
VDDQ和内存的MOS的G极都连接到LM324,MOS换过LM324换过,无效。请教原因,LM324周围元件是否相关?谢谢
原因

网友:
按道理是电压是正常的,不过内存电压稍高一点!
SB温度高,重点查SB的工作电压

网友:
修好过一张硕泰克754的板子
内存电压怎么弄都是2.8V
使用中没有发现仍何异常
不过VDDQ 1.8V觉得高的有点多
更换324无效,检查测量一下324的同相输入端的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