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X主板关机后电源、CPU风扇还转

楼主(2009-03-07):
七彩虹C.NF4X主板关机后电源、CPU、主板风扇还转,开机时要重新插拔电源线,启动后一切正常,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看看能不能硬关机
如果不能硬关机,建议先直接换一下IO
如果能硬关机,先重新装一下系统

网友:
可以硬关机,重装系统后,故障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