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老烧开关管

楼主(2009-03-07):
一个长城电源,老烧主开关管,和中间哪个副开关管,和哪边的3.3V的开关管,当用灯泡做保险时,就一切正常,一接保险,保险就爆了,哪三个管子也烧掉??几次都会这样!!!请各位是什么问题,为什么接灯泡做保险没事呢????//??我还用一个1K的电阻串在保险上,很快电阻烧掉???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试换一个100W的灯泡,接上负载,测试长一点时间。应该还有元件不良,断电后摸元件温度。高压应该还有问题。

网友:
灯泡做保险时,电压有输出吗,电压正常吗???
你可以用灯泡做保险时,多试一会,看电压,电流正常不正常,这样可以发现问题

网友:
能说具体一点吗???测哪里的电压??
如果是5V 12V 3.3V的都正常??
我用了很久也没有烧了什么东西啊!!

网友:
查一下输出是否存在短路。很像,使用灯泡做保险限流,电流不大,输出短路也不影响,使用保险管不限流,输出短路引起输入超流烧毁,使用电阻可以限流丹电阻功率不够,所以烧毁。

网友:
我是说你用灯泡时,把电流表串在这个回路中,看电源是多大,如果太大,那接上保险当然要烧掉了

网友:
如果不是呢??能说明什么,如果是又能说明哪个地方出问题呢??

网友:
我今天接了另外一个长城电源,什么都是好的就是开不了机??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
看看整流滤波部分

网友:
可能是主电源变压器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