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 出现黑条

楼主(2009-03-07):
三星788df 出现黑条  请问是哪里故障

此问题已解决  行调整管 元件是IRF630B 软击穿

网友:
求助????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此症状好像是788df的通病!而且此症状时有时无!可尝试加焊释放块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这是场扫描电路的问题

网友:
视放电路  散热片 要紧固好它,

网友:
三星显示器通病.加焊前级视放IC.对末级视放IC的散热进行处理.

网友:
这破显示器我一买来就有问题,因为是亲戚这拿的(也就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所以也不返修了。三星通病,搜索“三星彩虹管”就知道。后来我是把那个磁环取下后好了一段时间,然后又是一样,接着就是烧坏块子,自己修了四次了,不过现在还好,这个褐色的条带偶尔出现,关一下再开就没有了。
看看你的那个J101(记不清了)是用的跳线还是磁环,另外加焊前级视放IC.对末级视放IC的散热进行处理

网友:
好像就一磁环的事,用钳子干碎掉就没事了~

网友:
加焊前级视放IC.加焊末级视放.对末级视放IC的散热进行处理.

网友:
他奶奶的 .加焊末级视放 还不开机了我一急敲了显示器一下开机了但是 又出现了白色的横文
还有回扫线   日SAMSUNG

网友:
此问题已解决  行调整管 元件是IRF630B 软击穿

网友:
大哥你神了! 点两个小时 行调整管 IRF630B  又击穿了

网友:
有点像是视频发大器 电源滤波不良的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