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色,闪屏

楼主(2009-03-07):
新蓝t7v液晶显示器花色和闪屏,应怎样下手维修,主要维修部位是高压板还是驱动板那边,请各位大哥大姐多多指教指教

网友:
这个重点是要查驱动板和屏!!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驱动板的原因。

网友:
我修过很多新蓝的机器,全部都是通用的驱动,通用的高压板的形式,上次有一台就是屏线的原因造成花屏的,不过你这个好像驱动板也应该有问题

网友: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杂牌子的液晶,一通电,整 个屏幕是花色的,最后变成全白的,接上信号线,屏幕一直是花的,是那种很多种色彩混在一起的花,不断变化。是不是也有可能是驱动版有问题?还是屏有问题?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吧?我第一次修液晶,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在这里感激不尽啊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点屏看是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