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开机掉电之后不触发修复一列

楼主(2009-03-07):
接到客户一台r60的机器,按开关屏幕一亮立即掉电,指示灯也不亮,接着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拆机测得掉电后,有vcc5m,没有vcc3m,查图纸vcc3m,vcc5m由max1901产生,测得max1901的4脚为TIME/ON5有3.25v的高电平,28脚为RUN/ON3却无高电平信号,所以有vcc5m产生却没有vcc3m产生,顺藤摸瓜查图纸发现28脚是由M1_ON经过r405送到的,而r405应该为0欧姆电阻,实测却为很高的阻值,更换r405后,故障排除,开机进系统,一切ok.呵呵

网友:
还是有图纸方便啊。。。。

网友:
这要自己收集的啊

网友:
有图也得看得懂才行啊。看到故障不知道怎么分析!

网友:
是啊  有图就是方便啊 多谢LZ啊 以后有时间多多看图

网友:
有图真方便,但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资料重要,分析也同样重要,多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图纸论坛能买的吗???

网友:
看不懂图杂办..

网友:
这个机器掉电后是没有5V的哦。

网友:
维修时有图纸方便多了,特别是对于一些疑难杂症!

网友:
太聪明啦 这个孩子

网友:
学习有时候是枯燥乏味的 不过一定要坚持 学习中

网友:
太厉害了.好想真真的学飞下芯片级别的维修.

网友:
能跑出线路有时就能修到一些小元件

网友:
强!有图纸就是好,经验

网友:
要是楼主能传份图纸上来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有图就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