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不认光驱,怎么跳线??

楼主(2009-03-07):
三星R18不认光驱,原机光驱型号为DVDRW LS--632给他换成康宝的,上去后不认,原机的上去后就能认到,请问这个光驱怎么跳线啊!!!谢谢了
三星

网友:
和我上次的那个toshiba的差不多.....换个上去认不到.....不上原来的光驱......电脑就进不了系统....报IDE 错

网友:
那你把它后面的那块电源板交换看可不可以咯

网友:
一个简单的光驱跳线问题。
直接拆开以前的光驱,看看有没有短接IDE接口,如果有,你也照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