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谁知道神州液晶电源板电源IC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9-03-07):
神州19''液晶显示器(w9006s)
电源板上有一个8个脚的贴片电源IC烧糊,有那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型号???

IC的:
1脚通过(103电阻)到桥堆
2脚是空脚
4脚接K2645的G极
5脚接地
6脚通过(105电阻)两个到桥堆
7脚有一路接光藕
8脚接地

网友:
可能是APW7120  显卡上有这个IC

网友:
不行你就按照3842去改。要不就发个图片来看看

网友:
要回答这个问题除非手头有这个板要么就的去拆个显示器

网友:
你要把这个IC 8个脚都是分别接着什么元件,或是找到几个关键的脚  如几脚是地 几脚是供电等

网友:
那真得看扳子才知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图片传了请参考参考

网友:
呵呵!6楼的兄弟所言极是啊!IC都炸了,图不好看出来啊!还是找到一些关键的脚或是外围的大致元件分布,并告诉大家,在下相信会有修友知道并给出答案的。

网友:
怎么说你呀,最起码的事你都不做,你别的看不清,你至少可以看清8个脚中哪个是地呀、 哪个脚接电源管G极呀

你发的图片,清晰度不够,看不清以上两点,所以也不能帮你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线路我跑了一下,帮忙看看

网友:
双比一下这两个图,你看是不是这个IC

网友:
另外,你把IC的第1脚搞错了,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你说的那个脚为第1脚.真正的第1脚要么是你说的8脚 要么就是你说的4脚.
如果按你说的第8脚为真正的第1脚的话,那这个IC和我发的就非常相似
这个IC是LD7575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大哥感谢你的帮助!
你说的不错,第8脚就是第一脚.我看过LD7575的资料了,跟这个板跑的线路很相似.应该可以用
不过我查到一个电源管理IC  DAP008ADR2 这个原理图更相似.
我仔细观察过这个IC,上有一个字母"P"可以看到

网友:
NCP1203(203D6  和DAP8A  内部结构一样)

那就用203D6吧  非常好找的

网友(2011-09-10):
我修了一个是电源IC 是 203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