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TPT,自动开机跑C1

楼主(2009-03-07):
今天运气特霉,别人一主机送修,华硕865的主板坏了,是用的破达硕的电源,一般主板坏了,我是否不修的,直接换。因为修的不赚钱。呵呵。叫徒弟,从网吧收的机上,拆了一块映泰P4TPT的主板换上,不知徒弟怎么搞的,装上说不行,自动开机什么的,我想,收回来是机子是好的嘛, 怎么会呢。没多想,又让他拆了一块同样的板上去。还是不行,这引起我的高度重视,不可能都是坏的吧?都是测试过才收回来了的。走过去一下,达硕电源。完了!电源坏了,再拆了一块,换了一个电源OK了。机子装好后,送走客户,接下来就是研究一下,我牺牲的两块映泰主板,都是自动关开机跑C1了,其中一块南桥剧烫,完了,这块肯定桥坏了,还有一块就是跑C1,插内存不过。想不是IO坏了吧?IO是8712 IXS的,手上又没这种坏板子了,找了半天找了一块8712 HXS的,热风枪吹下,清了一下锡,热风枪再吹上,拿针拉一下,OK一次性成功。没虚焊点。接电源,不自动跑了。开机,OK。一路26,装系统OK。另一块没事也换了一下IO,可以控制了但还是桥烫,抱费了。还好,救回一块。

网友:
你还算走运,我以前有一个机子电源坏了,将电源口烧了,还将南桥也烧了。

网友:
IXS和 HXS可以直接代换吗  看来还的多来

网友:
看来楼主的运气也不算太霉,救回来一块,达硕的电源最垃圾了

网友:
我曾经也用过达硕的电源,烧坏过三块板,也将南桥烧坏过,南桥发烫

网友:
达硕电源,三路电源监测器,lp7510,非常难买到。
如果烧io,基本上是+5sb过高。

烧南桥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