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画屏

楼主(2009-03-07):
我把屏排线插反了出现画屏什么问题

网友:
9成是屏烧坏了。我小弟也碰到过这事

网友:
这样看来,屏是挂了,这个要修屏了,成本很好呀

网友:
新手修液晶,问个低级问题:屏坏了,也是花屏吗?

网友:
屏上大心片烧了 换但焊工要好

网友:
告诉你,在屏的后面有一个小电路板,板上有一个主芯片,如果屏线插反了100%烧主芯片,而且驱动也会坏,以前我徒弟也闹过次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