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IBM R60E 报错0190后掉电。

楼主(2009-03-07):
一台IBM R60E 报错0190后掉电,不上电池只插适配器也是一样的现象(电池本来就没电)。
换过MAX8765E没有解决问题 ,现在不知该如何下手 。急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先谢谢啦!

仔细检查没有发现坏的原件 查EXTPWR#没有到H8 飞了一根线从MAX8765的11脚到H8旁边的D7 OK了!

网友:
掉电不见得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是因为供电电路有保护才会掉电

网友:
0190报错是电池电量低 可我不上电池直接用适配器 为什么也会报错0190? 适配器没问题。

网友:
掉電時的電流是多少呢?

网友:
把那三个小东东换了就行啦,

网友:
那三个小东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