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55不通电维修过程

楼主(2009-03-07):
今天遇到一联想昭阳E255不通电,拆机,适配器出来的第一个MOS管就没导通,控制级电压没有被拉低。追溯源头到IO上。

后来发现USB接口短路、南桥短路。做南桥后修好

网友:
不通电维修,应该先量USB短路否吧?

网友:
谢谢分享,我是初学者,希望各位高人能把维修过程详细一点。先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