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冠主板LK-MS661AL无法装系统。求助

楼主(2009-03-07):
接修联冠主板LK-MS661AL,先是不开机,强行开机不跑码。怀疑IO挂了,换了OK了,但是又出现新的问题,无法安装系统了。不管你是ghost的、还是硬装的都无法进行到底,在中途就会当机。请教大家帮我会会诊,问题在哪里呢?先谢了!
不开机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看看内存的电压正常吗?如果是两条内存,拔掉一根。还是就是北桥的电压

网友:
内存条应该没问题

网友(2009-05-11):
我的手里有一块是ms661-o-b的主板,看上去和lz的一模一样,跑50代码,要不然我们对换一下bios试试?同意的话请回。sis661gx芯片组,io是it8705f 0638-gxs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05787-1-1.html

网友:
内存的电压正常吗?如果是两条内存,拔掉一根。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在中途会当机,检查一下cpu散热有没有问题,一般当机的主板80%都是散热方面的问题

网友(2010-04-12):
那个有BIOS提供一下,我的一个板子,开机跑05,内存及各组电压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