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不触发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09-03-07):
一台dv1000不触发,拆机测量开机按键有3v(此电压从pc87541v2脚出来)。5v3v正常从电感pl9,pl10测得。测pc87541周围大电容有3.3v供电。那位兄弟有维修思路帮忙解决。

网友:
量一量EC到南桥的反向二极管,待机时两端电压

网友:
还是楼上的大师专业一些  一般待机电压正常 再查EC 。32。768无果后 直接杀SB 想也不想了。

网友:
找不到楼上兄弟说的通sb的二极管,倒是在87541   4脚找到一个负极接4脚的二极管随着按开机键电压变化,不按开机键时二极管上负极电压3v正极也是3v。按下开机键负极为0v正极为0.6v。顺便测了一下sb周围电容没有一个有电压的,晶振上有一脚0.4v电压其他脚没电压。

网友:
震盪器工作正常嗎?

网友:
应该是南桥这一端的问题,电流有没有从0.02往0.03这样的轻微跳动

网友:
先谢谢大家乐。明天在看看是不是sb坏了

网友:
这个机pc87541这东西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