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老烧保险

楼主(2009-03-07):
长城电源,接一个灯泡没事,一装保险就烧掉。。。在线等

网友:
试换一个100W的灯泡,接上负载,测试长一点时间。应该还有元件不良,断电后摸元件温度。高压应该还有问题。

网友:
先切断300V滤波电容正极以后的电路,上保险试,没烧的话再接上断点试,烧的话就是辅助电源电路有零件坏.

网友:
你接灯泡时,灯是亮的  还是暗的,要是亮的那换保险一定要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