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的内存是256 SDR的的内存,可在系统里显示是121M的,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3-07):
请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原因

网友:
机器只认了一半,可能是机器比较老了,只能认128的,再就是你的机器可能是板载显卡,所以最终去除显卡占用的一部分后 内存就只有121M了,

网友:
如果内存颗粒或者SPD有问题 也会出现容量减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