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索尼17纯平显示器出毛病了,请高手们解决,谢谢!

楼主(2009-03-07):
才开显示器就出现划影,等一段时间后自己就好了,或者过一段时间后重开一下显示器就正常了,天天出现这情况,困扰死我了,请老大们帮我解决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
里边图象非常清晰,就表面晃的我眼疼.

网友:
先排除电路零件虚焊问题,再看看是否有电容鼓包等现象,再测量下各个电压.

网友:
图像晃动,有干扰   应当是电容老化了

网友:
查下尾板上的视放电压及尾板信号相关元件有无虚焊的

网友:
修任何显示器一定先要查虚汗

网友:
好的,谢谢,老大们,我先查一下虚焊问题吧.

网友:
哪块电容?我刚拆过显示器,请帮我看看.

网友:
我发的有图,请高手看看,这问题是哪块电容有问题?是滤波电容吗?

网友:
可以看下行场处理器旁边的电容  或者是视放上面的电容   有肯能的电容老化引起的

网友:
好的,确定小范围就好找了,我再查查,谢谢云锋,谢谢老大们!

网友:
对了,我是新手,我前几天把显示器拆开了,听说高压包不能动,我想问问高手们,显示器里都哪里不能动?应注意哪些事情?谢谢

网友:
自己不晓得搞,最好送修,
  以免扩大故障,被电打死.

网友:
感觉象小故障,再说CRT显示器又重又大,搬运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