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45主板问题

楼主(2009-03-07):
手上有一块硕泰克845主板开机检测卡时钟灯没有信号,RST灯常亮,+12V灯不亮,其它5V -5V -12V正常,CPU风扇转无显示,求维修思路!

网友:
诊断卡显示什么?12V灯不亮就查这一路啊!

网友:
没12v电压就没cpu供电没供电当然复位灯长亮了

网友:
LZ
对于整板不复位的故障,先检查左右的供电MOS管输出是否正常!!1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MOS管没有电压

网友:
全板无复位信号,检查CPU主供,LZ提到12V没有,就应先以12V供电为主去检查维修``

网友:
+12V没有,先把这个电压修正常再说

网友:
检查CPU供电电压 也就是测量旁边的MOS管 一些主要的时钟信号

网友:
检查CPU供电电压

网友:
楼上的都说了,我说点别的。

确信你的诊断卡不是一般的超级烂卡很重要!我有好几块烂卡,插上不同的板子,经常出现12v、3.3v、5v什么的没有亮,实际上还是好的,不过我已经知道有这样的毛病,都是重复测试再确认结果~

网友:
硕泰克的板好像一般都要插显卡后再去开机再去测的

网友:
845板子无复位,查VCORE,内存供电,显卡供电,修好这几个电压,差不多了。

网友:
先查供电,再查时钟。都正常复位就来了

网友:
同意楼上师傅们的说法,照做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主板没有搞好,客户急着要,就给他了,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显卡一定要插哦.要不然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