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换了爆浆电容不开机

楼主(2009-03-07):
昨天一位朋友有台机子加装了一个光驱就不能进系统,显示英文,他对电脑不懂。我看是一个P4VMM2不知什么牌子的845主板,南桥:威盛VT8233。
    看到主板上有N个电容凸包了,是个好心,说这些电容必须换掉。于是连机都没有验证到底是什么E文就拆电容了,共有11个电容爆浆了,其中9个都是1000uF/10V,还有两个是470uF/16V(在PCI插槽旁边),都给他换成了1000uF/10V板卡级电容。换完试机傻眼了,只见CPU风扇转,显示器无显示,拔掉灯、reset、PW等所有连接线,去掉网卡、、硬盘、光驱,只保留内存、CPU、显卡都不能开机。那个诊断卡不跑代码,北桥有点温度。测量CPU旁边的6个mos管,3个有1.7V,3个有5V。其它的mos管有的3V有的1点几伏。南桥晶体电压0.6V/0.8V。BIOS芯片是32脚长方形的那种,取下来用橡皮擦过还是如此。检查电容没有装反,还都是新电容。最后除了主板没有换,其它都试了还是不行,我的维修水平就是换换主板电容。
     目前,我想问各位师傅,是不是烙铁静电将芯片打坏了?或者这块板子本身就有问题?我的维修手段只有万用表、诊断卡和常用工具。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下一步从那里入手检查。坛子里的新手区资料下了一些,但是来不及消化。我看有位张先生好厉害,好像什么都懂,人还很热心。

网友:
两个470uF/16V是给CPU12V供电滤波的,换的电容电压低了,换16V470uF。

网友:
共有11个电容爆浆了,其中9个都是1000uF/10V,还有两个是470uF/16V(在PCI插槽旁边),都给他换成了1000uF/10V板卡级电容丶已后换电容得注意丶容量丶耐压只能大不能小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复,昨晚九点钟就下线了。
    现在连机都开不了我不会刷BIOS,这个BIOS芯片要当通常的那个BIOS芯片的3个大小,就像电视机里面的解码块大小。
    等下我按照eagleeyes师傅讲的将原来的470uF/16V换成2200uF/16V(那个470uF/16V的没有),但是我还真不知道那个就是给CPU供电的,看着隔老远。
    还有昨天我已经将烙铁外壳绑了根地线就用手捏着,这个220V没有保护接零,只有用这个方法代替了。还有那天犯了个错误,没有将电池和CPU取下来就焊电容,担心静电打坏芯片。
    一有消息马上汇报!

网友:
将原来那两个470uF/16V电容换成2200uF/16V的电容,还是不走代码。

网友:
这个电容大是大了些,即使原先换的耐压不够也不至于不能开机吧!
     现在我慢慢的在消化主板维修资料,新发现内存旁边有两个D882的电压不一致,一个有3.3V,另一个只有1.3V。并且旁边有个TL431 A032的三极管的e级电压和b极电压都为2.5V,中间的脚(估计是c极)电压为零,万用表测量be短路,不知问题是不是就在这里了。今天就搞到这里,看资料和这块板子都头晕死了,真是好心整出坏事来。实在不行,只有买一块板子赔给他,只是心里有些嘀咕,有11个电容“鼓包”的板子算好板子吗?

网友:
将原来那两个470uF/16V电容换成2200uF/16V的电容,容量太大了吧 这个电容大了开机电流会很大

BE短路你要拆下来量才知道哦 有的BE电阻很小的 比如显示器的行管BE之间就并联了一个很小的电阻

网友:
谢谢“索爱手机”的指导,现在我已经将那两个电容换成了470uF/16V,但是仍然只是CPU风扇转,代码一直是FF不走了。那个三极管拆下来量是好的,但是板子上BE处是短路的,你说的BE之间接一个小电阻也有可能,只是找不到这个电阻,加之主板是6层板的,很难找。内存的时钟和电压基本正常,只是这个觉得BE短路的三极管在内存电路边上,就觉得可能内存电路有问题,这块板子是SDram和DDR1混用的,两种条子都试了不行,那个SDRAM的供电电压只有2.5V (人人笔记里讲的的是3.3V),改了内存跳线为3.3V也是不开机。

网友:
再把鼓包的电容换回来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他的描述真好笑。。。。。6个MOS管。。。应该是3相供电把。。。。
上面说有个1.7V    CPU供电应该是正常的
你也不描述有没有PG   复位  时钟还有内存供电2.5V 南桥北桥的1.2V1.5V1.8V是否正常
引用 网友A:

      觉得太水了吧!我虚心接受!
    我真的不懂主板维修,我的水平就是换鼓包的电容。但是我想总是找电脑城的人维修也不是个事,花时间,利润少,客户还觉得麻烦!你这一提示,我又学了一点,PG、复位都有,3.3V、5V、+/-12V、内存电压都正常。只是你说的南北桥电压不知如何测量,还要再学习再看看。现在发现拆下那个二极管后电路板上BE脚还是相通的,还发现BIOS芯片22脚上没有CS片选控制电压,我对比了另外一块845的主板就有,只是BIOS一个是长方形的,一个是方形的。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是现在有这个兴趣,想学学。
    “天龙八音”师傅告诉我将坏的电容再换回去,现在担心再换铜皮穿孔就完了。现在我已经修得有些泄气了,想放弃了。
    在这里,我谢谢楼上诸位师傅们的指点。

网友:
TL431 A032的三极管。这个不是三极管。是5V基准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人就说过要想修好主板就的先有修坏过的经验!也不要在乎别人咋么说你,因为他不是生来就是修主板的料!不要放弃,我俩现在是一个层次相信我们都会修会的!

网友:
7500的电源IC,主板换电容时要下电池,刷BIOS就好了,那三个MOS管和三个双二极管你看发烫不,发烫就把三个MOS管换掉,

网友:
旭记维修师傅讲:"TL431 A032的三极管。这个不是三极管。是5V基准源"。照这样说,那是好的?谢谢了,又学了一招。
    陈静杨师傅讲的Mos管不发烫,只是南桥有点温热。这个Bios我手头没有工具可以去刷它。你讲的7500是一个电源管理IC吗?
    还有谢谢赵海博师傅的鼓励和安慰!
    只可惜这块板子昨天被人家拿走了,他说有个熟人帮忙换一块,然后我再免费给他安装XP系统、打补丁、安装杀毒软件、做镜像,运行正常就交给他。
    再次谢谢各位师傅们的指导、鼓励。我感到虽然没有修好这块主板,但是我在大家的帮助下学习了主板的一些测试点、名词术语,也能在客户面前装模作样糊弄糊弄一下了。再加强学习,争取早日出师。

网友:
主板放下电,不行看电容装反没,

网友:
学习中,个人认为电容容量大一点没有问题。再来就是查关键点的电压,再刷bios
不行在考虑看。论坛学来的。

网友(2012-11-04):
看看你换的电容的方向对不,如果对就看看CPU发热不

网友:
我有次换了7个电容后不认硬盘了 放置N天后又好了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