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开不了机

楼主(2009-03-07):
旭日150,待机电流正常,开机电流到0.08左右就掉电,请问各位大侠有碰到这样的现象吗?请赐教

网友:
加焊电源管理芯片看看!ADP3205

网友:
换过了,没用,现在断开PJP5这个PAD点就能上电,不知道这个点是什么信号

网友:
重新换了个ADP3205就OK了

网友:
旭日150很多就是先加焊ADP3205  不行就换就可以了

网友:
3205 problem一般是系统蓝屏,PU22 ,57814DD是内存供电管理芯片。你看我的帖子,看看机子是不是有时可以开,有些时候不能够开,有些时候有灰屏。

网友:
如果是这个故障的话,拆下PU22 ,57814DD重新加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