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无法启动

楼主(2009-03-07):
本本HP NC6000, 无法启动.具体症状为:按下开机,无线网卡指示灯亮,电池指示灯亮,显示屏幕不亮,显示器下方3个指示灯1.A.不亮.  开机8-10秒钟之后自动断电,风扇停止转动...求高手解决...

网友:
你要看下具体电流上到多少,或用测试卡看走数。

网友:
NC6000的通病是 CPU供电芯片MAX1987虚焊造成加电不亮, 你先看跑信号没有,没有就加焊。一般加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