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3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9-03-07):
如题,通电NF3芯片上散热风扇稍转马上停止,上CPU后CPU风扇则不转有时一动,假负载没有问题
启动正常?不解

网友:
麻烦张老、十三等高手在百忙之中给回复一下啊!!!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关注中

网友:
1:先确定负载有没有短路,重点是CPU供电点.测量该处的电感对地电阻
2:按桥开机,如果能上电.加焊桥

网友:
碰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是CPU供电芯片虚焊,正常维修先测试有无短路,再一步步来,

网友:
座子接触不好是不是也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呀?仅供参考

网友:
最好先检查电源接口有没有直接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