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我有一块AMD的主板不能关机

楼主(2009-03-07):
我有一块华硕AMD的主板能开机, 但开机后显示器可以关,但主板上的风扇和显卡风扇都还在转,强行关机也关不了。 系统我也换过了 也不行 无奈之下 请哪位大侠 帮帮忙 啊! 急
华硕

网友:
检查CMOS跳线是否跳在清楚位置
更换IO

网友:
同意楼上,要不就换块板子吧。

网友:
I/O我换过了还是不行。还是和原来的问题一样的啊

网友:
查看一下RESET信号 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
先看看是什么开机,再看看绿线有没有那三极管

网友:
板子什么型号啊
看是什么开机的啊
有可能就是桥的问题了,可以按压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