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液晶屏幕闪动

楼主(2009-03-07):
我去年11月才买的LG W1942S液晶显示器,最近出现屏幕闪动情况,就象是自动调整的那种闪,一个礼拜出现个2次左右,按液晶的自动调整功能后,屏幕不闪了,每次都是这样。这是什么问题啊,那位高手知道的指点下,是液晶有问题吗,还是其它原因,屏幕的刷新率为75

网友:
在保内的发现问题就去换吧。有什么好讨论的。

网友(2010-03-07):
那就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