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主供电

楼主(2009-03-07):
我有一主板,CPU无主供电,测上管有12伏输入,下管有12伏控制,其余为0,它的电源IC是RT9241B+RT9602,后查资料它们的工作条件受内存的影响,我测内存无供电,给内存供电的MOS管是好的,它有3.3伏的输入和10伏的控制,它的输出为0如果把输出悬空了测为2.78伏,后我又查到它的输出脚和一WB6120相连,还有此内存供电线路的对地值为14,我怎么都修不好内存的供电,这到底是怎么了

网友:
什么板子啊  型号

网友:
VDDR14,北桥挂的可能性大

网友:
看CPU供电芯片BOOT脚和EN是否正常

网友:
呵 没CPU供电了,当然要查内存电压,这是最起码的。。楼主还要看资料才知道这样搞哇。。呵。。内存供电脚是很小的,有十多就正常的。。。你看是什么小IC控制管子的。。把管子和IC一起换。。不行再查具体电路。。比如IC的供电 EN 。。慢慢修,应该没有修不出来的内存供电吧。。。内存电压到北桥短路的情况,可能我老板子修得少,,还没碰到过。。

网友:
看下内存是挂在哪里,测量内存的PIN角看有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又查了给内存供电的MOS管的输出脚又和WB6101A的第二脚相连,而第二脚无电压,正常的板子第二脚是2.5,是不是WB6101A坏了

网友:
不过正常此种板子的内存供是脚对地也是14

网友:
换地一个WB1601A,供电脚4脚12V 又可以能内存供电芯片引起CPU供电

网友:
这块主板修好了,是给内存供电的MOS管的事,不过修好后用了几天,北桥又持了,是不是给CPU供电扩MOS管不能乱换呀,我把这块主板的四个管子都换了,是在一块另一型号的主板拆的,我认为只要是二组供电,输入端接入12伏的就可以互用,互用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