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HD AC97的插孔监测 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9-03-07):
现在的主板基本都采用HD AC97 有个功能 当你插入设备 如耳机 麦克风 系统会自动监测到并且提示
很好奇 这个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计算机嵌入式领域:
  AFC(Auto Flow Control):自动流控制。S3C44BoX中的UART用nRTS(发送请求信号)和nCTS(清除发送信号)来支持自动流控制,以此实现UART之间的互联。

靠返回触发电压检测端口的输出 如果把耳机插到话筒插孔也可以出声的 声卡里有电子开关切换

软件  硬件

网友:
在插入设备时 插孔的某两个引脚会闭合 这闭合信号应该就是HD ac 97检测到设备的信息反馈 不过这个闭合信号到 HD AC 97哪个引脚呢?

网友:
CD-IN
我看了半天是这个 应该不对吧。

网友:
cd in 是cdrom数字音频输入 应该不是

网友:
我研究了一下 是HD AC 97 的13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