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1 液晶显示器没有红色了

楼主(2009-03-07):
今天修了下自己的AOC 171 液晶显示器,前一个原因是亮一下就暗,更换电容之后OK,现在发现显示器颜色失真,打开WORD在里面写字,把字的颜色改成红色发现都变黑了,其他颜色正常。感觉是液晶是没有红色了,上网查了下,说是VGA线或者屏线接触不好,但是我反复用原来的插拔了几遍故障依旧,请问维修高手们还有其他地方坏吗。

网友:
对于液晶的显示器,这种故障只能是VGA接线接触不好,问题很简单,查一下,很好修的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我去朋友那里换个VGA线 试试看。

网友:
恩,用万用表量了下VGA线的2头引脚,发现红色线是断线的,换个VGA线就正常了,哈哈。

网友:
既然解决了就标上已解决~!

网友:
我遇到过屏线接触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