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要按几下才能开机的故障!

楼主(2009-03-07):
各位于师傅请问一下IBM T30开关要按几下才能开机,去掉开关用万用表开的话一下就能开了,不会出现这个问题,键盘代换过也是一样,是那里不行呀!

网友:
要防止代换的键盘也有这个毛病,T30的键盘开机键不灵的很多。用点导电银漆涂一下触点就好用了

网友:
好像接到过几台T30的 都是键盘的开关键的问题 换了键盘就好了

网友:
就是键盘问题

网友:
键盘问题哦

网友:
绝对是键盘的问题了。。。。IBM基本都是对地低电平开机的,你二极管档能开证明机器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器肯定是键盘的问题  修下键盘 或者换个新的键盘就好了

网友:
呵呵  刚碰到这样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最大可能`就是开机那个按键的问题了``

网友:
键盘最容易坏

网友(2009-04-11):
最大可能`就是开机那个按键的问题了
同意

网友:
T30通病之一哈!键盘按键的问题,没什么争议哈!

网友:
键盘问题,没错我的就是这样换过就没事了

网友:
绝对是键盘问题,以前修过几台都有这种问题,换键盘就可以拉

网友:
请问无边板主, 这里用导电胶还是导电漆呢?? 还是两种都可以用??两种如果都能用的话哪一种比较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键盘的那个导电银漆。用刻刀将皮碗割开一半,翻过来,在下面的左右两个触点上各涂一点点。晾开导电银漆装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键盘问题 我给T30直接加过开关 O(∩_∩)O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

网友:
没有键盘换,就把键盘拆下来修一下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T40也有遇到过,不过T30键盘坏的多,

网友:
哈哈,无边版主的创意不错!!!

网友:
昨天有一台 T30 换键盘搞定!

网友:
晕,无边,你这开关太不专业了。相当的无语!

网友:
支持无边思绪!

网友:
通病,键盘问题

网友:
绝对键盘有问题,我自己的就是这样的。
在保修期内换过个全新的,但用了半年又是这样了。
现在开机我是快速按电源钮多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