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150 电池正常、外接不开机

楼主(2009-03-07):
有DELL1150主板用电池开机工作一切正常,充电正常,但外接电源(原装)不开机,待机检查:1)开机键17.5V 2) 外接座中心线low-power(PSID-IN)测 9V, 3)3887 pin 3=5V pin14=5V 4) 1632 Pin22=19V 有3V/5v 输出,5) PC87591 pin1==0v(PWROK), 加电电流075不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
继续检查: 因为电池工作正常,因此不考虑二级供电。主要就检查DC/DC 对8759 的影响,查到当pwrSW on时观察到 SYS_ON 和 SUSP 以及EC_ON 都没有被触发,因而无法从3VALW得到5VS/3VS/1.5VS,也无法确认在 PC87591 来自DC/DC的控制条件有没有达到?哪些条件是受外接DC/DC控制?请大家提供线索或经验。
参考图纸:DELL-5150, P30页8759/33页DC/DC,以及P32 外接供电控制电路。

网友:
那位高手伸把手,这问题确实较为难办,电池工作和充电都正常,就是外接不上电,没有发现任何供电问题。中心线9V也是对的。躲猫猫的技巧真高。哈哈
有谁知道: 本机待机时的 SUSP,SUSON,RUNON 3个控制信号,哪个在高电平(先触发)。

网友:
主查ACIN ACOK这些信号

网友:
本机待机状态是所有3VALW,5VALW 都正确,不用怀疑。 只是 SUSP,SUSON, RUNON 3个控制信号,待机时哪个在高电平,现在它们都低,它们是属于待机条件控制还是开机条件控制?参考图5150,  30-37页。谁知道其时序或逻辑关系?谢谢

网友:
补充: 检查87591边的32.768两边电平(接AC时)0.55V,0.55V ,87591 供电都在,也换过晶振,只有一个16脚的EC——3VS=0V (电池没接应该是0). 现在原因较明确,是87591 没有时钟无法工作。哪个控制能停这个时钟呢?为什么用电池就正常?
87591 供电:
pin161 RTCVCC=+3V,
pin95 EC_AVCC=+3.3V,
pin34/45..166 =+3.3VALW,
PIN16 VDD=0V (受控于RUN_ON 和SUSP)如下图

网友:
本人也碰到一样的问题 希望能快点解决  查了好久还是没找到

网友:
有图纸吗发个上来可能会好修些

网友:
看不清楚  有图纸吗  发个上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