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无电压

楼主(2009-03-07):
今天修到一台杂牌17宽屏,12V电源。故障是不亮 指示灯也没有。是块通用驱动板,先量按键都只有0.8V,是线选试的,跑线路直接进了MCU。驱动板上5V,3.3V1.8V都有,本来想换板但客户说明天下午要走,我这里通用版又没有了。MCU工作电压5V正常
还是MCU本身问题,换MCU也不可能。,还有什么问题能造成这种故障,重新刷MCU数据能不能解决?望各位修液晶师傅指点。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并且不能开机,那要怀疑的地方 应当是有没有复位,程序及MCU坏没坏  再就是有没有振荡波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