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3100 黑屏

楼主(2009-03-08):
acer 3100黑屏。可以看到灯管一端亮了一下就灭了。用通用高压板测试灯管亮。可原机上的高压板有五根连接线。电源,地,开关,亮度。还有一根电压始终为OV。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黑屏

网友:
有可能就是高压板坏了吧。你要想搞明白,跑下线路不就知道了?还有,不排除有的机器的接口上面的个别线只是个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