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鼠标换微动后导致主板不能开机自检

楼主(2009-03-08):
前天我的USB鼠标自己换了2个微动 然后接上去后 鼠标不能用 (不会是 焊坏了鼠标吧) 然后发现电脑上的 USB接口全部不能用了  换任何设备都是电脑无法识别 然后我重新开机电脑不能进去了 重新冷启动2 3次只有1次能进去 是那里坏了呢 ?我的主板是 865PE的

网友:
南桥不良?

网友:
那南桥挂了换一个要多少钱啊  应该是 ICH4或者是 ICH5了 ~~~~~~~~太老的芯片都忘记是4还是5的了

网友:
怎么测试啊

网友:
重启的时候有时候可以进去系统 有时候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