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线路用二级管档依据什么原理

楼主(2009-03-08):
是不是鸣蜂器响就一定是通路,测量的数值是什么数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响代表通路,是不是表示电阻很低,显示1.XXX也就示被测两端的电阻是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那么两个器件之间会有很多的通路的话,比如A点和B点间有三条通路,那么显示出来的是最小阻值的吗??

网友:
主要就是用二极管档的蜂蜂器的声音做指示 来表明线路的通断

网友:
用二极管档的蜂鸣器做通断指示 响代表电路通,被测两点间的电阻小于30欧姆(好像大多数万用表都是小于30响) 不响代表不是通路或被测两点间的电阻大于30欧姆。注意:二极管档所测得的数值单位不是欧姆,你只当是数值就好嘞,没任何意义。通常都是用二极管档测试通断和判断PN结的好坏。

网友:
通常都是用二极管档测试通断和判断PN结的好坏。

网友:
通常都是用二极管档测试通断和判断PN结的好坏。 PN    P  G   钩道是什么,,

网友:
二极管档位不是测量阻抗
是显示目前红黑棒间的 电压降
所以测一般二级管 显示电压值在 0.5v-0.7v间

网友(2009-07-09):
我想可能是为了数据的统一,因为电路中有时单向导通元件,而数字表的黑笔是接电池正级的,这样要是返过来测就会出现阻值不一样。。。。不好比较电路的正常与否。。。

网友:
用二极管档的蜂鸣器做通断指示 响代表电路通,被测两点间的电阻小于30欧姆(好像大多数万用表都是小于30响) 不响代表不是通路或被测两点间的电阻大于30欧姆。注意:二极管档所测得的数值单位不是欧姆,你只当是数值 ...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了!!测的时候不要光用耳听还是要看数字的!!如002之类的不用说直接通,,有的时候它响但是值比较大的一般上面都是有元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误导  响不一定就是通 用这个一般是 跑线路时看相连的电路的

网友:
以前数字表是二极管档和蜂鸣档分开的,现在的都合二为一了。二极管档是用来测二极管PN结的单向导电性的,显示为压降(V),蜂鸣档简单用来测通断,比较粗略(小于几十欧都会响),精确用电阻档测量。因为二极管加一个正向电压(正偏置)就导通,所以就把两个功能合在一起了

网友:
俺测二极管的时候 反向为1  正向为800左右 这个800指的压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