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有些地方标有电容或电阻,可是在那上面确没有实 ...
电路板上有些地方标有电容或电阻,可是在那上面确没有实体。

楼主(2009-03-08):
比方说串口线路中应该有两个电容排的地方,只有两个电容排的焊点,上面确没有电容排。

网友:
有些是这样的``为了节省成本,能省的都给省掉了````

网友:
没有排容排阻很正常,有些板子为了打价格战就把一些功能模块给减少了,所以印刷版上有标注但不一定就有原件在上面

网友:
很正常哟 省钱是主要

网友:
不完全是省钱的问题
是设计问题 有些地方根本不需要装
厂家设计一套板子可以出好几中型号的

网友:
目前,各大电脑主板生产商都在疯狂抢夺低端市场的占有率。想要攻打低端市场,就要压缩生产成本。所以,电脑主板公司就在给工厂下订单的时候,把价格压得很低很低。工厂生产电脑主板,生产一块成本1000多元的主板,只能从大客户那里挣到1元钱——这种事情说出去,谁会相信?然而,工厂为了拉拢大客户,照样会接订单。可是我们总不能赔钱生产吧?所以,就出现了“主板改进”这个字眼。说白了,其实就是偷工减料。比如:一条内存电压线路,本来应该用到30个电容。但是,如果只用12个电容的话,也一样可以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省下18个电容。一条内存电压线路省18个电容,一块主板就会省下更多物料。还有就是,原本应该采用质量较好的物料,为了压缩生产成本,现在都拿便宜货来代替。这样一来,工厂就会再省下一笔非常可观的资金。然而,电脑主板却会因为使用了许多廉价物料,而出现“不稳定”等情况,最终受害人还是购买电脑的消费者。

网友:
厂家是为了减少一些功能模块,为了省成本,所以就有一些元件,板上是标注的,但是没有元件在上面